有对SIM卡复制和模拟技术了解的吗?

楼主(2012-11-05):
一个工业产品要使用SIM卡,想用一个电路板模拟SIM卡并把卡号等信息复制到上边,可行吗?

网友:
你不买卡移动通信公司数据库里没你的资料也连不上网络啊

网友:
记得电影谍影重重里的主角复制过别人的SIM卡,然后给这个SIM卡打的电话他全都接听和到,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A:
现在越来越难了。
说白了就是猜测一个密码,如果解开了这个密码就可以复制SIM卡。
有专用的凤凰读卡器和软件搞这个。运气好一天,差的话一星期也出不来。
现在的卡已经有个限制次数的功能【开关机次数,解码需要这个】,一定次数后卡锁死。
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越来越难了。
说白了就是猜测一个密码,如果解开了这个密码就可以复制SIM卡。
有专用的凤凰读卡器和软 ...

楼上正解

网友(2013-01-29):
要看你读什么数据,有些数据也是可以读的,比如手机上能读的信息,比如电话本。
甚至还有一些网络相关的信息。
如果涉及到加密的key,正常来讲是没戏的

网友:
这个绝对可以,知道摩托罗拉掌中宝328手机吗,2000年的时候,我把328修改过,插卡上电开机,然后退卡,手机依然正常使用,但是通话挂机后,就不能注册网络了,其实就是吧sim卡座的一个开关短接了而已

网友:
2G的卡破解和复制成本200元,一个读卡器,一张867卡

网友:
新卡越来越难复制了,老卡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你这个要求要是随便就能搞出来,那。。。。。。

网友(2014-10-14):
有读SIM卡的电路,用串口,复制卡只需读出ICCID就是卡号,短信服务中心号。KI需要软件破解。还需知道一个信息。有这四项即可复制,复制出来同时开机接电话和短信都是随机的。不能同时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