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A插补算法

楼主(2012-11-05):
大家有对DDA插补算法有研究过的吗。怎么通过控制迭代脉冲的频率来控制输出到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哈,还有就是那个累加器的位数针对不同的直线是不同的吗?

网友A:
这个帖子供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016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供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01621-1-1.html

我插补那部分大概明白怎么弄,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调速度。纠结啊

网友:
朋友,可以给我们爱好者普及下什么叫做插补吗。

网友:
是啊,是啊。普及下

网友B:
我来普及下吧。百度上度来的。
    直线插补(Llne Interpolation)这是车床上常用的一种插补方式,在此方式中,两点间的插补沿着直线的点群来逼近,沿此直线控制刀具的运动。
    一个零件的轮廓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有直线,有圆弧,也有可能是任意曲线,样条线等. 数控机床的刀具往往是不能以曲线的实际轮廓去走刀的,而是近似地以若干条很小的直线去走刀,走刀的方向一般是x和y方向.
    插补方式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抛物线插补,样条线插补等
    所谓直线插补就是只能用于实际轮廓是直线的插补方式(如果不是直线,也可以用逼近的方式把曲线用一段段线段去逼近,从而每一段线段就可以用直线插补了).首先假设在实际轮廓起始点处沿x方向走一小段(一个脉冲当量),发现终点在实际轮廓的下方,则下一条线段沿y方向走一小段,此时如果线段终点还在实际轮廓下方,则继续沿y方向走一小段,直到在实际轮廓上方以后,再向x方向走一小段,依次循环类推.直到到达轮廓终点为止.这样,实际轮廓就由一段段的折线拼接而成,虽然是折线,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段走刀线段都非常小(在精度允许范围内),那么此段折线和实际轮廓还是可以近似地看成相同的曲线的--------这就是直线插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普及下吧。百度上度来的。
    直线插补(Llne Interpolation)这是车床上常用的一种插补方式,在此方 ...

你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圆弧直线的走刀是不是把这段圆弧直线分成若干个点来进行拼接而成,分得点越多说明插补越精细,就像屏幕分辨率点距一样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插补那部分大概明白怎么弄,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调速度。纠结啊

梯形加速容易些,S型麻烦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圆弧直线的走刀是不是把这段圆弧直线分成若干个点来进行拼接而成,分得点越多说明插补 ...

好像就是那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那么个意思。

如果切割一段直线我们打孔足够密集那就就是看起来真的是直线了!插补到底是不是这样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