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0在win7下怎么安装

楼主(2012-11-05):
各位大侠们,小弟最近在装wince6.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都装不上,我按照网上的教程装的,还是不行。有装成功的大侠们,给点建议或者手册之类的,好让小弟赶快装好。

网友:
我以前也是装了好久都没装上,网上各种搜索都用过,陆陆续续搞了接近一周,装好后试了下,可以编译但是有不少问题,后面直接卸载了。装个虚拟机换系统吧。

楼主(2013-01-07):
现在搞定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