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05):
开发软件是STVD&STVP  Cosmic_C编译器,仿真器是ST-LINK   我选好器件后,点击下载
出现如下提示: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我查看了设备管理器中,驱动也装上了,因为是第一次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它没注意到的问题??

网友A:
目标板上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板上电了吗?

上电了,都测过,没问题

网友B:
先测下四根线是否连接好,测下swim、rest脚电压,看是否正确,一般SWIM脚比VCC低点。还有你Vcap脚有没有接电容,记得我接的是1uF,电压貌似是1.8V吧。此外电源脚电容选大点,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下四根线是否连接好,测下swim、rest脚电压,看是否正确,一般SWIM脚比VCC低点。还有你Vcap脚有没有接 ...

恩,没错,我是忘了在Vcap脚接电容了,接了个1uF的,已经好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