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序的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5):
/*        名称:LED模拟交通灯
        说明:东西向绿灯亮若干秒,黄灯闪烁5次后红灯亮, 红灯亮后,南北向由红灯变为绿灯,若干秒后南北向黄灯闪烁5此后变红灯,东西向变绿灯,如此重复。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_A=P0^0;           //东西向灯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0^3;           //南北向灯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uchar Flash_Count=0,Operation_Type=1; //闪烁次数,操作类型变量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交通灯切换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5次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5次
                                DelayMS(300);
                                YELLOW_B=~YELLOW_B;GREEN_B=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Traffic_Light();
}
这个程序中实在不会case 2的小灯闪烁5次是怎么回事?????????????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5次
这句谁可以帮我详细的解释解释,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简单 就是黄灯要变化十次  也就是亮五次 灭五次
return嘛 就是此函数直接结束 跳过下面的程序
恩 理解的就是这么多

网友:
我的理解也是2楼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 就是黄灯要变化十次  也就是亮五次 灭五次
return嘛 就是此函数直接结束 跳过下面的程序
恩 理解 ...

这个我知道了,但是case 2中的return是返回到 case2中的 DelayMS(300);吗?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 应该是返回到 直接运行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 应该是返回到 直接运行switch。。。。

不是吧,你看看如果返回到swith的话,switch中的操作数还是case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你看看如果返回到swith的话,switch中的操作数还是case2吗,

你确定不是?????你需要补充下C方面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你需要补充下C方面的知识了。。。。

刚刚用keil仿真一下,是的,谢谢!!!真该好好看看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