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fifo的读取请求与数据输出间的关系?

楼主(2012-11-05):
uart_r_fifo   uart_r_fifo(
                                                                .data(rx_data),
                                                                .wrclk(clk_25m),
                                                                .wrreq(uart_int_rcv),

                                                                .rdclk(clk_1m),//---------------------------------------------------------------------
                                                                 .rdreq(rd_cmd_sig),//----------------------------------------
                                                                .q(q),                //---------------------------------------------------------------------
                                                                //----------------
                                                                .wrempty(),
                                                                .wrfull(),
                                                                .wrusedw(),

                                                                .rdempty(rdempty),
                                                                .rdfull(),
                                                                .rdusedw(),

                                                                .aclr()
                                                                );

上面从megwizard 例化的fifo,fifo是否会在使能rd_cmd_sig的同一个时钟周期内从q输出一个数据?还是下一个时钟周期才会输出数据?

网友:
是“同一个时钟周期内从q输出一个数据”还是“还是下一个时钟周期才会输出数据”在生成FIFO时有个选项的.

“dcfifo_component.lpm_showahead = "ON",这个是"同一个时钟周期内从q输出一个数据",关闭此项当然就是“下一个时钟周期才会输出数据”了.

楼主:
知道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