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elSim仿真时遇到如下警告# WARNING: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楼主(2012-11-05):
波形如图 testbanch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FF1_vhd_tst IS
END DFF1_vhd_tst;
ARCHITECTURE DFF1_arch OF DFF1_vhd_tst IS
-- constants
-- signals
SIGNAL clk : STD_LOGIC;
SIGNAL clr : STD_LOGIC;
SIGNAL d : STD_LOGIC;
SIGNAL q : STD_LOGIC;
COMPONENT DFF1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clr : IN STD_LOGIC;
        d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i1 : DFF1
        PORT MAP (
-- list connections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
        clk => clk,
        clr => clr,
        d => d,
        q => q
        );
init : PROCESS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clr <= '0';
        wait for 10ns;
        clr <= '1';
        wait for 40ns;
        clr <= '0';
        wait for 40ns;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WAIT;
END PROCESS init;
always : PROCES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clk<='0';
    wait for 10ns;
    clk<='1';
    wait for 10ns;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WAIT;
END PROCESS always;
d_always : PROCES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d<='0';
    wait for 50ns;
    d<='1';
    wait for 50ns;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WAIT;
END PROCESS d_always;
END DFF1_arch;

楼主:
顶层文件以原理图方式输入的,原理图如下,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可以成功,我用的Quartus ii 9.1,仿真用的ModelSim—Altera 6.5b。仿真VHDL写的顶层文件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用晶振给bclk,50M的,用信号源给tclk,50K的,其余控制信号单片机给,用示波器看START输出一直是高电平,单片机可以读到result[7..0],但start接到单片机引脚上就读不到数了,求大神指点指点,菜鸟在此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