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整流后的滤波一直看不懂,谁能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2-11-05):
这个是逆变焊机的整理和逆变的一部分,我不明白的是这里的滤波电感,我们的老工程师(国务院津贴的 - - )说这个L1的电感(被我用红色框框起来了)完全可以取消掉,但是公司的焊机却一直在用。。

网友A:
老夫也着实糊涂了。这个电感难道是镇流器?给滤波电容串联镇流器电容不就没用了吗。等高人吧。

网友:
电感和电容组成一串联谐振电路,对特定频率信号进行吸收。
应该是抗干扰电路。

楼主:
再传张详细点的,驱动由信号由3846提供,频率20K。。

楼主:
红色框里的电感就是原理图上的那个L1,躺在机器下面的被青壳纸包起来的电容就是和电感串联起来的(原理图上的串联电容是两个,不是同一种机器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夫也着实糊涂了。这个电感难道是镇流器?给滤波电容串联镇流器电容不就没用了吗。等高人吧。 ...

我们老工程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老工程师也是这么说的

看图片的话,这货(L)感量非常小,所以老夫以为这是给C阻挡高频用的,或者说抑制尖峰电流。
如此说来,与L串联的C应该高频特性比较差,难道是电解?
旁边那个货(C)看来像高频不错的样子,难道是CBB的?

网友B:
估计是抑制纹波电流,防止电解温升过高。

网友:
我认为这个电感是给电容作尖峰抑制的因为这个电容容量大耐压小,后面的电容容量小耐压高,因为电感量很小,所以不大可能是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抑制纹波电流,防止电解温升过高。

是有点这个意思,听人说过电容容易热,但这个是寻常的用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的话,这货(L)感量非常小,所以老夫以为这是给C阻挡高频用的,或者说抑制尖峰电流。
如此说来, ...

桥堆下面那两个白色的电容是这样的规格MFD-DA01/20UF/1400V,和电感串联的电容是CBB65-50UF/45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抑制纹波电流,防止电解温升过高。

那么和电感串联的那些电容还有用吗

网友C: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 中有如下的描述

But whenever we switch the transistor, we effectively disconnect the input from the output (during either the ON or OFF state). However, the output (load) always demands a continuous flow of energy. Therefore we need to introduce energy storage elements somewhere inside the converter. In particular, we use output capacitors to “hold” the voltage steady across the load during the above-mentioned input-to-output “disconnect” interval.
But as soon as we put in a capacitor, we now also need to limit the inrush current into it — all capacitors connected directly across a dc source, will exhibit this uncontrolled inrush — and that can’t be good either for noise, EMI, or for efficiency. Of course we could simply opt for a resistor to subdue this inrush, and that in fact was the approach behind the early “bucket regulators” (Figure 1-2).
But unfortunately a resistor always dissipates — so what we may have saved in terms of switch dissipation, may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resistor! To maximiz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we therefore need to use only reactive elements in the conversion process. Reactive elements can store energy but do not dissipate any (in principle). Therefore, an inductor becomes our final choice (along with the capacitor), based on its ability to non-dissipatively limit the (rate of rise) of current, as is desired for the purpose of limiting the capacitor inrush current.

书中讲到图中的电容是保持电压稳定
而电感是防止电容充电电流突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抑制纹波电流,防止电解温升过高。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 中有如下的描述

这个应该是个L型滤波吧,很寻常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