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 低压输入

楼主(2012-11-05):
想请教下群里的各位大侠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需求:输入电压30-60V,输出4V5A。效率、纹波啥的不重要,必须要用单端反激实现。请问大家能实现吗?
大概算了下初级电感量700uH左右,副边电感量的话就小的非常可怜了。另外磁芯可以选择什么类型?最关键的是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
这个电压并不算很低,一般的PWM控制器和集成的单片IC都能做,20W的功率,磁芯用EE25、EFD25就可以

网友:
2楼反激式做的不错,你多咨询他,你这个要求还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请教下二楼这位兄弟,磁芯这块,体积再小点,还有选择吗?RM8功率可以做到多少?
后面,打算将做这个电源的过程发布在此帖,完全开源。望二楼兄弟和各位大侠们能指导指导。本人对开关电源还未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二楼这位兄弟,磁芯这块,体积再小点,还有选择吗?RM8功率可以做到多少?
后面,打算将做这个电源的 ...

RM8我没有用过,但RM8显然比EE25和EFD25体积要大,我用EFD25做过25W没问题,RM8应该不低于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