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来看看我安装VMware虚拟机怎么装不了啊,换了两台电脑

楼主(2012-11-05):
换了两台电脑都是提示这个对话框,网络上搜不出来什么原因。一台是奔腾D的,一台是奔腾4的。8.0,9.0的版本都不行。
是不是在XP系统下,像安装普通软件一样双击安装啊?

楼主:
真郁闷,一台用不了就算了,两台都不行,中枪也没有这么中的啊。都是3G左右的,单核不行怎么双核也不行,唉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就别折腾VMware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搜一下这个版本,好像是和谐完的,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具体时间久了我也找不到了,很好用,我尽量找找看,如果找到链接了就更新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搜一下这个版本,好像是和谐完的,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具体时间久了我也找不到了,很好用,我尽量 ...

先在这里谢谢5楼大虾了,不管行与不行。

另外回3楼,目前没钱啊,这个还是我的高配置机呐。 囤货的钱都缺一大块呢,这些方面还是能省就省吧。

网友:
VMware需要支持LAHF/SAHF指令的CPU,早期的P4/PD没有这两条指令。
用VirtualBox吧。

网友:
裝個低版本的試試吧。

网友:
新版的VMWare需要CPU支持VT,你的CPU太老了,建议换台计算机再试,或换老版本的VMWare试试,比如VMWare workstation 5.5或以下。

楼主:
在此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师了,按照5楼的,找到了一个近似的版本,7.1.3 build-324285。英文原版+汉化包,可以使用,已经在安装系统了,多谢多谢。自己的机器真的是太老了,呵呵。

楼主:
才看出来,5楼兄的截图,文件版本和下面的产品版本不同。现在用的是和你产品版本同一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