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关于无刷电机6臂桥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11-05):
问题1:我试着用这个电路,当给A+端高电平时,三极管是出于饱和导通状态,集电极是将近0v了,场管根本就不会导通!
但是看大家都是用的这个图,我有点怀疑我的理解了,所以想把我的想法晒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问题2:下桥是不是就可以用单片机驱动力?不是场管驱动要很大的电流才能导通,而且单片机的IO口电压也就5v,Ugs在5v的时候是不是能完全导通?
即使导通了电流也不会大,这样的桥能驱动无刷电机吗?

网友:
集电极是0V的时候PMOS为什么不会导通呢?

网友:
1.注意上位管的种类。
2.不能,除非你用的是逻辑mosfet

楼主:
哦,明白了,我把上臂的场管看成了N沟道了,多谢提醒。我用的是IRF540,看手册上是5v的Ugs已经有8A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