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输出100K--200K 方波。

楼主(2012-11-05):
有没有引脚比较少的,能通过指令产生100K--200K的方波,分辨率 10Hz以内就可以。
想用DDS芯片,可是太贵了。用FPGA的话 芯片太大了。有没有专用芯片或者小的CPLD或FPGA推荐。
不要说用CPU产生。实测STM32输出频率,精度可以达到,稳定性不行。

12楼提出了疑问,我算了一下
估计10Hz分辨率会有问题。
计算如下:用100M计数的话最小单位是10nS 200K的半波计数 250个
计数251个的话就是199203Hz  差797Hz。惊人呀。这个误差太出乎意料了。
那DDS是怎样实现的呢?请高手解答

楼主:
已经明确说过用CPU不行。
发现用CPU产生的方波在实际使用的时候频率的稳定性远远小于用晶振分频的方式。

网友:
MCU定时器的方波输出模式稳定度没那么差吧?LZ用的是什么MCU做测试的?

楼主:
用stm32   72M分频获得的。发现频率稳定性不行,严重影响使用。对比MCU输出的125K频率和8M晶振用4060分频获得的125K在同一个相敏分析电路中发现表现相差很多。

网友:
随便一片CPLD就搞定了

楼主:
我知道CPLD可以呀。可是都太大了呀。有没有推荐一下小封装呀。实际功能是很弱的

网友:
要求多小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 AVR 实现过 DDS。 不用定时器 , 用软件 循环。 没啥问题吧?

貌似  STM32 有 流水线, 指令执行 ...

可能是PLL的原因,72兆的频率是倍频得来的,不太可能是指令的问题

网友B:
直接给厂商代理商打电话,这个最快

网友:
200kHz信号的半周期是2500ns
199.99kHz信号的半周期约是2500.125ns
两者之间的差值是八分之一个纳秒

也就是说,如果要求在200kHz这个点上也要求10Hz的分辨率的话,那么你至少需要把时钟倍频到8GHz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厂商代理商打电话,这个最快

这东西用一般仪器测根本测不出区别。
也就是因为要相敏解调以前一直用晶振分频获得基准频率的,解调很好。后来想偷懒用MCU直接输出125K信号(用频率计测过误差很小),结果解调结果令人很伤心。
楼上分析的也对 估计10Hz分辨率会有问题。
我算了一下 用100M计数的话最小单位是10nS 200K的半波计数 250个
计数251个的话就是199203Hz  差797Hz。惊人呀。这个误差太出乎意料了。
那DDS是怎样实现的呢?请高手解答

楼主:
咋没人搞清楚吗?

网友:
曾经我也想用fpga做梯形加速,想了很久,也没搞定,期待楼主的答案啊

网友:
用ACTEL的FPGA吧,体积小,不到20元就能买到,还不需要配置芯片。

网友C:
纯数字分频搞不定,量子化误差影响太大。楼主,我有解决方案,不过成本估计要 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数字分频搞不定,量子化误差影响太大。楼主,我有解决方案,不过成本估计要 50元。 ...

50块我就买一片dds算了。已准备入手ad9833。准备测试一下性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