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播铣铝

楼主(2012-11-05):
现场直播铣铝

才做机机器少个电机支架,二轴给自己铣个支架

楼主:
再来两张接口和驱动器

楼主:
正在加工的Y轴电机没支架,手机,惨啊

楼主:
一堆钻头和铣刀

楼主:
铣完一边,铣第二边了

楼主:
收视率不高,不播了

网友:
照片模糊了,看不清细节

网友:
用的什么刀?

网友:
正在看直播,怎么给掐了?!

网友:
图片看不出效果,上视频。

网友:
铣的干净吗?前几天我铣一薄铝片,铣不怎么样!

网友:
用台钻啊 只要有时间就能弄的很漂亮

网友:
什么机器铣的?

网友:
整段视频多省事啊

网友:
视频···视频····高清视频·····

网友:
来个视频就好了

网友:
楼主什么刀?下刀及F值多少?转速多少?

网友:
不知道铣铝有什么难度,如果机器和铝都比较好的话,应该有一定的光洁度

网友:
机器光洁度是咋样的?

网友:
我发现为啥diy的机器就我用86的,你们都用57或者42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