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调试器连不上啦,说明文档的方法也不起作用

楼主(2012-11-05):
在测试程序中执行了:MCUCR = 0x80;MCUCR = 0x80;就再也连不上了,新版调试器,固件版本:SWDICE_mkII_studio4_v1.5;说明文档的方法没用。有没办法搞定。

网友:
你已经禁止了SWD调试接口,不能用SWD调试器了。

要用ISP下载器删除才行。

楼主:
先感谢版主及时回复,看到说明文档的那段文字我以为可以测试下的,结果搞死了。网站的ISP下载器是用LGT8F08A芯片(SOP28封装)  芯片的,我能不能用LGT8F08A 20C-SP24L (SSOP24封装)  先自己搞个用下,手上没有SOP28封装的芯片,公开的固件支持这样用吗?

楼主:
刚看了原理图,幻想泡汤!脚位及引脚功能有差的。

网友:
如果你有ISP烧写工具就比较简单, 直接用ISP烧写工具刷掉以前的固件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ISP烧写工具, 你可以按住复位键,然后用Studio下载程序,注意的是下载开始要及时释放复位键。
这种方法可能要多尝试几次!

楼主:
谢谢,LGT,我晚上再尝试下您说的“及时释放复位键”。昨天翻下帖子发现论坛有山寨ISP了,好像也可以试试。
(看来ISP是必备,调试器可以选配,其实在8位单片机一直都没用过调试器的都下载为主。)

楼主:
使用goodcode 发布的山寨ISP搞好了,没按他的原理图做缓冲直接相应IO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