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一下 电源是否够用

楼主(2012-11-05):
57步进三个(暂按1.5NM算),手头有个16v 4.5a笔记本电源,用来供电,理论上是够用,实际上够吗?

网友:
试试你就什么就明白了。

楼主:
对 你说的可准呢
要试了我就不来问了
我自己预算的是肯定够

网友:
l楼组担心的是不够就爆了。

网友A:
你用什么驱动啊?

网友:
自己做个测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驱动啊?

想自己diy一个雕刻机,现在还没做,预想着是自己做驱动板,芯片初步确定为TB6560,步进是57型的,长度51mm,电流是2.5A的,丝杠是矩形螺纹丝杠。
大家给个意见,想用这个电源带动三个步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自己diy一个雕刻机,现在还没做,预想着是自己做驱动板,芯片初步确定为TB6560,步进是57型的,长度51m ...

对于6560来说电压太低了。那个电流是够了,还有那种适配器电源质量稍差。功率储备大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6560来说电压太低了。那个电流是够了,还有那种适配器电源质量稍差。功率储备大会好些。 ...

你说电压太低,这个我不这么认为,功率储备方面我觉得确实值得商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电压太低,这个我不这么认为,功率储备方面我觉得确实值得商榷

16伏和32伏作用与6560芯片性能差距远远不止一倍,等你把我以前走的弯路走完了,你就揭开谜团了。

网友:
用两个串联,输出接一大电容。

网友:
提高电压, 24V-32V,可以获得比较高的F值。电流也得5A。

网友:
必须要达到芯片的最高电压才好用,所以电源实际上要求很高
不信你用一个标准的稳压稳流的实验室电源对比一下
结果是速度可以快了,振动减轻了不少.
而且由于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所以最好每个电机配一个电源
并且每个电源都相互隔离.

网友:
是的。16V低了点。最好是24V或者稍微高点。我用的是24V ,然后看你想用多大的电流的电机,加一加就知道了,我用的是3个3.0A的57电机。24V的电压,所以我买个24V,250W的电源。

网友:
电流x电压=功率,你算一下三个步进电机的总功率是多少就知道了,16v,4.5a么就是72w的变压器,差不多笔记本电脑的功率现在就是75-65w左右,估计是不够,我觉得最好还是三路分开供电好,因为如果用到细分,对供电的质量更高,减少干扰,就能减少失步的产生

网友:
电压确实有点低,如果你不跑高速的话倒是无所谓。

另外电源是否够用,还要看你的负载。空载和带载的时候功率差别很大的

楼主:
嗯 还在考虑,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确实没玩过步进电机
楼主以为电压乘电流等于功率
我用57的电机都把电压拉到110V呢
不然转的稍快,手一摸就停了.
除非只在很低的转速运行

楼主:
呵呵 步进电机 其实就是直流电机,转速和电压有关,扭矩和电流有关。
步进、直流、同步电机基本一样。

网友:
留足功率,不然到时候失步你就囧了。

楼主:
那么请教,空载情况下,57 2.5A  51 在24v下转速能上300转吗 不丢转

网友C:
上面的建议一定要好好参考。
电动机转动的时候是有反电动势的,16V电压很明显太低。
电动机最好用模拟电源,如果一定要有数字电源的话,建议功率要留有很大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建议一定要好好参考。
电动机转动的时候是有反电动势的,16V电压很明显太低。
电动机最好用模拟电源 ...

我的目标是带负载能上三百转就行,目测基本够用,实在不行200转也可
在DIY雕刻机小型的行程400 300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