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多少人在用云端软件的吗?

楼主(2012-11-05):
呵呵,因为爱折腾系统,而且用了云端软件的话,重装系统后,就不用再装应用软件了,很方便的。
就是下面的这个软件,我的所有应用软件都装在了云端上:

网友:
这玩意儿最大好处是试用新软件比较方便,然后保持系统比较干净,少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至于重装系统嘛,上次貌似是刚出win7的时候,好久好久以前啦

网友:
有画板子的云端么

网友:
有待完善
试用过远端版的MATLAB
有一些莫名的问题
AutoCAD 2007也是

网友A:
等家里用上专线宽带再说云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家里用上专线宽带再说云端吧

这个不是软件在服务器的
软件还是在你的电脑上的,采用虚拟化的技术映射到C盘的。
只要下载了,不用联网的。

网友:
哎 ???    不知道啊  。。。

网友:
用过,垃圾软件,电脑变慢很多,除了可以不用重装没啥优点。你要是开着这个装个VC这类的软件,速度起码变慢10倍以上。原先一个小时的安装时间愣是可以变成10个小时。

网友:
云端存储解决带宽问题比较看好,安装软件,会不会和还原卡一个德行

网友:
观望中,首先资料安全吗?

网友:
云之后再无版权问题……

网友:
没用过 有什么有点吗

网友B:
云后就是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云后就是雨

雨后就淹大水..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C:
雨后就淹大水..

翻雲覆雨甘

网友(2019-11-22):
还有人使用这个软件吗?现在找不应用软件了,以前电驴上有很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