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H2.54的簧片用什么工具制作

楼主(2012-11-05):
XH2.54的簧片用什么工具制作,这个工具也可以制作杜邦线的端子吗?

网友:
XH2.54簧片由於长度小,制作工具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我买的一个专用XH2.54压钳做出来效果都不十分满意。

有朋友使用後满意的就说一下钳子在那处有卖。

网友A:
上海的话赛格就有,或者淘宝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的话赛格就有,或者淘宝找~

可我连名字都没有,在淘宝怎找啊?用什么关键词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连名字都没有,在淘宝怎找啊?用什么关键词可以查到

关键字: 压线钳 XH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