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陀螺仪 ——四轴飞行———有视频有真相 大家...

楼主(2012-11-06):
纯陀螺仪的,用的是ITG3200  乱打方向 归中,能简单‘自稳’的,用的是PI算法。
不过在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还是有些问题:

1:  起飞:起飞的时候一侧稍微重的话 在起飞前几秒 飞的偏了以后才慢慢回去。我感觉P值太小或者是I太慢 调大P 调快I均出现来回振动现象。
2:超调:大家看我拉俯仰或者侧飞的时候,方向杆归中之后,I值会把四轴太高然后再回去。

希望大家给提提改进思路 谢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NzY0Mjk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NzkwMjQ0.html

网友:
楼主那些“问题”就是加速度计发挥作用的地方了……

网友:
单独的陀螺仪短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的漂移就需要用加速度传感器来修正了,另外如果楼主不单单是悬停,而是要前后飞行的话,加速度传感器就更加必要了。

网友:
四轴做的好稳吗。。。。。。挺不错的,飞机做得也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贴人本人写的传感器分析,希望对楼主有用:总结的来说,单纯陀螺仪是能够飞稳的,不过楼主就要承担加速度传感器的角色,用眼睛去不断调整它的飞行姿势。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之平衡和姿势控制:

上述各个章节对传感器进行了具体描述,下面谈下如何进行四轴飞行器传的平衡和姿势控制。开始这部分描述前,大家必须不要混淆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也有人叫角加速度传感器,不过不要小看这个“角”字,一字之差,千里之别。如果你还是无法区分它们,建议在读本节之前,先重新复习下上面各章节。
....

理论上,如果我们知道物体的初始姿势,通过角速度传感器的上述积分运算,我们也能得到物体的最终姿势,但是,我们知道积分运算是有误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误差越来越大,最终这个计算出来的变化的角度就和实际的角度相差较远。从而导致姿势和我们预想的发生偏差。

加速度传感器是以重力作为参考力方向的,在无外力的情况下,测量出来的是物体的绝对姿势。但是它无法区分重力加速度和外力加速度。因为运动中的四轴飞行器同时受到重力和外力的作用,所以加速度传感器的姿势输出也无法反映飞行器最真实的姿态。

所以在没有其它参照物的基础上,就要充分了解这两种传感器的特性,扬长避短,在短时间内使用角加速度的值,在长时间内使用加速度的值进行校正,从而得到接近真实值的姿势。

所以在一个四轴飞行器系统中,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PI运算,四轴飞行器就有了瞬时的增稳,能够进行飞行,由于累积的误差作用,很快中心点就会偏离水平位置,通过使用加速度传感器不断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纠正,就能使得四轴飞行器的中心点保持在水平位置,实现平衡飞行。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

网友:
突然一个想法,只用加速度计,不用陀螺仪,以单轴为例:轴向垂直分别放两个加速度计,两个加速度计要有一段距离,两者之差可等效陀螺仪的效果。。。四轴的话,四轴分别放个加速度计。。。。。。

网友(2015-10-12):
请问你的四轴有没有在锥形运动的时候碰到问题

网友:
不错,顶!
我见过玩具直升机,就一个ENC03的陀螺仪,锁尾相当不错!
网上有个KK_C的,也是用陀螺仪,程序写的挺好的。

网友:
200RMB的四轴玩具刚出时都是纯陀螺仪的方案,  主要是用陀螺仪检测角速度并加以控制或抑制,  并没有进行姿态解算。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的姿态是如何结算的   就是陀螺仪的数据直接积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