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MEGA48定时器0的产生的快速PWM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11-06):
如题:求教ATMEGA48定时器0的产生的快速PWM的最大频率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256

熔丝位默认是八分频的,那这样的情况是晶振/256还是分频以后的频率/2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熔丝位默认是八分频的,那这样的情况是晶振/256还是分频以后的频率/256

分频后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后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