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初次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12-11-06):
各位朋友,你们好。
刚装了WinAVR 20090313 不用使用。按网上的操作,修改好了makefile文件。
没有编译成功。

这是下面的故障:

这是makefile文件:
## General Flags
PROJECT = Test
MCU = atmega16
TARGET = Test.elf
CC = avr-gcc

CPP = avr-g++

## Options common to compile, link and assembly rules
COMMON = -mmcu=$(MCU)

## Compile options common for all C compilation units.
CFLAGS = $(COMMON)
CFLAGS += -Wall -gdwarf-2 -std=gnu99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CFLAGS += -MD -MP -MT $(*F).o -MF dep/$(@F).d

## Assembly specific flags
ASMFLAGS = $(COMMON)
ASMFLAGS += $(CFLAGS)
ASMFLAGS += -x assembler-with-cpp -Wa,-gdwarf2

## Linker flags
LDFLAGS = $(COMMON)
LDFLAGS +=  -Wl,-Map=lcd1533.map

## Intel Hex file production flags
HEX_FLASH_FLAGS = -R .eeprom -R .fuse -R .lock -R .signature

HEX_EEPROM_FLAGS = -j .eeprom
HEX_EEPROM_FLAGS +=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HEX_EEPROM_FLAGS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 Objects that must be built in order to link
OBJECTS = lcd1533.o

## Objects explicitly added by the user
LINKONLYOBJECTS =

## Build
all: $(TARGET) lcd1533.hex lcd1533.eep lcd1533.lss size

## Compile
lcd1533.o: ../lcd1533.c
        $(CC) $(INCLUDES) $(CFLAGS) -c  $<

##Link
$(TARGET): $(OBJECTS)
         $(CC) $(LDFLAGS) $(OBJECTS) $(LINKONLYOBJECTS) $(LIBDIRS) $(LIBS) -o $(TARGET)

%.hex: $(TARGET)
        avr-objcopy -O ihex $(HEX_FLASH_FLAGS)  $< $@

%.eep: $(TARGET)
        -avr-objcopy $(HEX_EEPROM_FLAGS) -O ihex $< $@ || exit 0

%.lss: $(TARGET)
        avr-objdump -h -S $< > $@

size: ${TARGET}
        @echo
        @avr-size -C --mcu=${MCU} ${TARGET}

## Clean target
.PHONY: clean
clean:
        -rm -rf $(OBJECTS) lcd1533.elf dep/* lcd1533.hex lcd1533.eep lcd1533.lss lcd1533.map

## Other dependencies
-include $(shell mkdir dep 2>/dev/null) $(wildcard dep/*)

这里面的测试程序: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LED1_setout                DDRA|=0x01
#define LED1_OFF                PORTA|=0x01
#define LED1_ON                        PORTA$=0xfe
#define LED2_setout                DDRA|=0x02
#define LED2_OFF                PORTA|=0x02
#define LED2_ON                        PORTA&=0xfd

int main(void)
{
LED1_setout;
LED2_setout;

while(1)
{
        LED1_ON;
        LED2_OFF;
        _delay_ms(250);
        LED2_ON
        _delay_ms(250);
}
}

网友:
新人还是老老实实用自生成的makefile好了

网友:
新人就老老实实的用avrstudio吧,除非很有钻研精神。

网友:
目测是makefile位置没放对。
看这里:
## Compile
lcd1533.o: ../lcd1533.c
        $(CC) $(INCLUDES) $(CFLAGS) -c  $<

make回到../去找lcd1533.c,所以应该在工程的下一级目录里执行make。
一般是在工程目录里建一个release的目录,把makefile放进去,然后在这里make

楼主:
AVRStudio 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只是WinAVR没有用过。
原来用过CVAVR写过显示屏软件。后来做电机控制,一直用的汇编。
我已经用生成的makefile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