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EGA48各个模块分频的系数

楼主(2012-11-06):
如题:请教ATMEGA48各个模块分频的系数;如ADC预分频选择:分频因子可以2、4、6....但分频的基数不清楚(也就是当分频因子是2时,采样频率是X/2,其中的X是多少)?谢谢

网友A:
avr系列时钟比较简单,一般CPU时钟==FLASH时钟==IO时钟,所以设备的分频都是相对于CPU时钟来的。
熔丝位设置为外部时钟,则F_CPU=晶振/外部时钟源频率,设置为内部时钟,可以为1M/2M/4M/8M,如clk_div8熔丝被配置则时钟频率除8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系列时钟比较简单,一般CPU时钟==FLASH时钟==IO时钟,所以设备的分频都是相对于CPU时钟来的。
熔丝位设 ...

谢谢,我设置的是外部时钟,使用的是7.3728M的晶振,但是为什么我根据手册设置的PWM分频因子是TCCR0B = 0x01;,得到的却是7.3728M/256的频率;手册上不是写IO时钟/1吗?

网友A:
对的啊,tcnt0是8bit定时器,当然256个周期溢出一次,pwm的周期当然是7.3728M/256了
这里分频的到的时间是tcnt0++的周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设置的是外部时钟,使用的是7.3728M的晶振,但是为什么我根据手册设置的PWM分频因子是TCCR0B = 0 ...

仔细看看手册,这样恰好是正确的。

AVR的快速PWM模式,是比较匹配置高,溢出or到达top清零

如果是溢出清零的话,8bit计数到满,是255,刚好是1/256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手册,这样恰好是正确的。

AVR的快速PWM模式,是比较匹配置高,溢出or到达top清零

哦,谢谢,这点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啊,tcnt0是8bit定时器,当然256个周期溢出一次,pwm的周期当然是7.3728M/256了
这里分频的到的时间是t ...

多谢,手册是看了,但就是没反应过来,看了你的解释才算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