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超好用的串口工具

楼主(2012-11-06):
用过不少串口助手,这软件的确很好用,可以监听其它程序跟串口通信。Serial Port Monitor 4.1.2.293 破解版,不用再注册了。

楼主:
沙发自留,别只顾下载,要回帖,不然沉了其他人就看不到了,回一下不会怀孕的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但是我发送AT命令时需要回车符,十六进制的0d,有没有方便的方法使用?

网友B:
怎么报错呢?
Did not load sniff drive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报错呢?
Did not load sniff driver:3

说明里面有说,对应32位,64位系统要把对应的文件名字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但是我发送AT命令时需要回车符,十六进制的0d,有没有方便的方法使用? ...

Seeion-Preferences-Send dialog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我用SUDT SerialTrace
这个可以监听串口 也蛮好
谢谢楼主 试试你的

网友C:
软件没收到任何数据啊!

网友:
试试好用不

网友:
用用看楼主的软件,谢谢分享~

网友:
一直再用,分析个数据啥的非常好用。有时串口助手,sscom32接收数据显示时,会漏掉字符,通过这个软件可以看到接收的全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没收到任何数据啊!

要自己新建一个接收文档,左上角

网友D:
accessport也不错,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cessport也不错,免费

我也用这个.

网友:
很好用的串口工具,谢谢!

网友E:
Did not load sniff driver:2   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收到,多谢了

网友:
果断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d not load sniff driver:2   什么问题呢? 谢谢

先看一看“说明.txt”,按要求改过来后,重新启动 ok

网友F:
改完名字后,还是会出现 Did not load sniff driver:3
求解,谢谢!

网友:
来看看,lz的东西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不知道是否真有楼主说的那么好,建议转个图上来

网友:
确实好工具!~

网友:
正需要,下了,试试.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完名字后,还是会出现 Did not load sniff driver:3
求解,谢谢!

名字没写错吧,注意你只需要改你对应系统的文件就行了,32位还是64位。

网友:
串口工具

网友:
很牛的软件,good!!!!!!!!!!

网友:
楼主,软件看起来不错,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eeion-Preferences-Send dialog里面可以设置

谢谢楼主,找到这个功能了,这个软件确实对于调试和监控非常方便!

网友:
试了一下,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名字没写错吧,注意你只需要改你对应系统的文件就行了,32位还是64位。

确实没改错. 架构也是对的.

网友:
怎么发送回车换行符号,比如“list() 回车”

网友G:
我的也用不了,按txt里的说明修改了,32位和64位的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下来试试 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用不了,按txt里的说明修改了,32位和64位的都试了,还是不行

两个文件不能同时改名字,只改你对应的系统文件。如果还不行,看看是不是你杀毒软件什么的禁止了加载驱动,我还没遇过这情况,所以不大清楚。

网友:
确实很牛
顶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错,但是我发送AT命令时需要回车符,十六进制的0d,有没有方便的方法使用? ...

session->preferences->send dialog->

网友:
引用 网友H:
session->preferences->send dialog->

谢谢,我按照你们的方法找到了,还有个问题请教下,以前用串口监视工具能够捕获到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校验位等,这个工具好像没有显示这个地方

网友:
回复一下,看看会怀孕不

网友:
一直用accessport

网友:
下来用用看看再说~~~

网友:
正想试试……

网友:
下来试试 先
顶一个

网友(2013-01-18):
怕收律师信,不敢用。有没有屏蔽的方法?

网友:
下来看看好用不...

网友:
串口工具 太多了...

网友:
运行出现这个错误,不能用呀

网友:
已经按照说明改了,不过还是无法正常加载啊。很奇怪

网友:
好久的帖子。现在又顶起来了哈~~~

网友:
不错,很好用的!

网友(2013-09-27):
我也无法用,即使退出杀软。

网友:
收下了,谢谢lz被。

网友:
用access的飘过

网友:
顶,好定西,好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啊。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自留,别只顾下载,要回帖,不然沉了其他人就看不到了,回一下不会怀孕的 ...

我是看了 这句话才回帖 的

网友I(2013-11-18):
请教下,USB转串口的,直接拔USB,软件就挂了,该怎么处理?

网友:
下了,试试.
谢谢了

网友:
下了,就回一下,哈哈

网友:
下来试下

网友:
Serial Port Monitor 4.1.2.293 破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USB转串口的,直接拔USB,软件就挂了,该怎么处理?

这样操作有时候是会挂掉的,特别电脑系统枚举串口兼容性各有差异;你使用时候正常打开关闭这肯定没问题。假如再插上USB转串口不能使用,就把我的电脑-设备管理-端口-将你挂掉的串口卸载掉,再重新插上

网友:
带串口监视的串口助手之前一直没遇到好用的这次要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人能解决吗
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2014-03-04):
带监视功能的,不错

网友:
标记,好用的串口软件

网友:
这是个好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工具的确好用,对多语言的支持很好

网友:
必须支持下啊!在别的地方也下了这个软件,结果要么不注册使用15天,要么一注册立马把软件锁死。

网友:
这个很好啊、谢谢!

网友:
回一下不会怀孕的!

网友:
串口监听软件,试试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正好要用,感谢LZ分享

网友:
看看,大家都说好,使用一下看看

网友(2014-07-14):
晚上下来看看用用哦,谢谢分享

网友:
收下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试过了,英文看着麻烦,顺便发个自己常用的,感觉不错

网友:
马克,下来看看了。

网友:
楼主下载了,怎么提示打不开呢?xp的系统

网友(2014-10-04):
先收下,以后用的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
其实最好用的还是STC

网友:
各取所需,各有所爱,自己习惯的最好用

网友:
下来看看,不知道监控串口是什么原理呢,不占用端口吗

网友:
最近在学linux,用SecureCRT当终端

网友:
回复一下,看是否会怀孕

网友(2015-03-27):
谢谢分享,不知道Win7能用么,有的软件驱动验证通不过...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好好体验下。

网友(2015-08-01):
界面好看,试下看咋样

网友(2016-06-20):
试了,波特率好像不能自己设置

网友:
打开不了呢

网友:
支不支持波形显示?

网友:
收下了,多谢楼主

网友:
顶楼主一下,楼主不要怀孕哦

网友:
已收藏,需要时使用

网友:
觉得友善串口调试助手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用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按照说明修改文件名后打不开,另外:有没有一个串口工具可以动态识别串口插入,不然不稳定的串口老是掉的话,重启软件也比较麻烦。

网友(2016-07-25):
win7 win10可有否?

网友(2017-11-15):
收不到数据 尴尬

网友(2018-10-22):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