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LGT的AD功能请教

楼主(2012-11-06):
我在使用LGT的AD的功能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个人水平不高,找不到解决方法,所以写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在做电流检测试验,电流型电流监控芯片,使用典型的应用电路,加入Rout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电路搭建完毕以后使用万用表测量Vout端电压,为0.25V
将Vout端接入AD-CH7,AD输出电压值却为0,
同一套系统,将AD-CH7接入滑动变阻器

AD输出电压数值正常

所以,为什么第一次不能正确测量呢?或者我哪里做的不对,还请指点

楼主:
顶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要考虑到ADC的输入阻抗为23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