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图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2-11-06):
刚刚接触一个项目,用的是线阵摄像头,驱动时序如下图所示

我用stm32写了一个驱动程序,定时器输出一个36k的时钟,起始的时候输出一个脉冲,启动拍摄,在示波器上观察到vout波形如下图所示

放大后的波形如下所示

加上时钟信号

不知道这种输出的模拟信号如何解释,怎么去采样?论坛上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东西,给点提示。

网友(2013-01-01):
可能曝光过度 CCD饱和了

网友:
黄色的那个波形 好像是两个波形叠加的

网友(2013-05-14):
楼主使用什么型号的线阵CCD呀?

网友:
信号的确有问题 不排除是CCD饱和  把CCD遮黑看看波形怎样 。   还有,驱动时钟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