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输入3.7V~4.2V,输出3.3V不行哦?

楼主(2012-11-06):
如题,为什么??

我输入接5V、16V都不行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第三脚Ct,那个极性电容我找不到比1uf更小的了,怎么办?

求助,谢谢!

网友:
定式电容100P,输出是看你的电压反馈网络,他的VREF是1.25V

网友:
定时电容不一定是极性电容吧

楼主:
好的,解决了,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最近都要用极性电容做那个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最近都要用极性电容做那个CT...???

估计是某个网上流传的图把CT画成极性的了……

网友A:
34063用于3.7V降压到3.3V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063用于3.7V降压到3.3V是不行的....

可以的,SEP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SEPIC。

它内部是NPN达林顿管开关,至少会有1.5V左右的压降的吧?
而且3.7V~4.2V,显然是个锂电池,用34063降压,只能放电一小半.
这个地方还是用个LDO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内部是NPN达林顿管开关,至少会有1.5V左右的压降的吧?
而且3.7V~4.2V,显然是个锂电池,用34063降压,只能 ...

驱动管和功率管的集电极没接在一起,不一定接成达林顿,驱动管可以用变压器抽头自举升压使开关管饱和导通,加上SEPIC可升可降,输入不小于3V都没问题,3V以下34063的振荡就开始不可靠了。

网友:
实在是太复杂了点....效率上也不见得胜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管和功率管的集电极没接在一起,不一定接成达林顿,驱动管可以用变压器抽头自举升压使开关管饱和导通 ...

求配图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配图解说

google搜MC34063 AN920参考变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063用于3.7V降压到3.3V是不行的....

34063有3种接法  升压接法  极性反转接法  降压接法     弄个升压接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