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对比一下UCOS与UClinux

楼主(2012-11-06):
我现在学习了ucos,还没有接触过linux,现在想学习一下uclinux,两个都是面向控制类的,谁能比较一下两个的操作系统?另外uclinux在哪个硬件平台上学习比较好,我学过STM32,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建议直接学linux

网友:
linux会了 那东西就通了,linux会编程了,那就也没问题了

网友A:
ucOS只是一个c语言"多任务库"...在Linux中就是一个thread.h 千万别想多了...完全不可能触类旁通....
ucLinux是什么其实你可以换成ucWindows来理解...

其实嵌入式程序员应该避开Linux...这很可能使你走向计算机软件的歧途...

ucOS由于惯性的问题...很多人学这个...其实应该学FreeRTOS....全面超越uc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OS只是一个c语言"多任务库"...在Linux中就是一个thread.h 千万别想多了...完全不可能触类旁通....
ucLinu ...

第一看到这样的见解,可以详细说说吗?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吗?

为什么linux会是歧途,还有freeRTOS好在哪里?

网友:
uCLinux 没必要学了。
uCOS 主要的好处是资料多,有中文,移植多,学的人多,容易找到答案。

linux如果搞移植和驱动,和单片机比较靠近,而又离软件比较软,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看到这样的见解,可以详细说说吗?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吗?

为什么linux会是歧途,还有freeRTOS ...

大概是说Linux可能让你远离控制,陷入程序/os的汪洋大海... 的确,多少软件工程师都没完全吃透Linux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cOS只是一个c语言"多任务库"...在Linux中就是一个thread.h 千万别想多了...完全不可能触类旁通....
ucLinu ...

最近还准备看ucos3的,能否讲讲freertos相对于ucos的优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说Linux可能让你远离控制,陷入程序/os的汪洋大海... 的确,多少软件工程师都没完全吃透Linux ...

搞Linux,包括应用编程、驱动开发、BSP移植,并不需要搞懂内核。估计是说搞Linux下的纯软件开发,可能会成为一个螺丝钉、一个coder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还准备看ucos3的,能否讲讲freertos相对于ucos的优点吗

freertos,支持时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freertos,支持时间片。

ucos3倒是也支持,freertos商用是否免费呢

网友:
freertos商业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