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untu在电信宽带下的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06):
目前在Ubuntu入门阶段,我看的视频教程及文字教程在设置Ubuntu网络连接都是不需要设置宽带连接的,
而我的网络是电信宽带,就是通过电话线拨号连接的那种,如下图,怎么在Ubuntu下设置网络连接而上网啊?
我需要将路由器设置为自动拨号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在终端输入命令:adsl-setup
然后一步一步跟着提示往下走

网友:
有路由设置路由好了

网友A:
就是PPPOE,在网络连接有个新建DSL连接,如果可以就可以,如果不可以再去网上搜各种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PPOE,在网络连接有个新建DSL连接,如果可以就可以,如果不可以再去网上搜各种教程。 ...

在windows下面时,需要“宽带连接”后再“本地连接”,那如果在Ubantu上设置好“DSL”后,"Wired"向IPV4 setting是否还要设置呢?最后Ubantu下网络连接,我是应该选择"Auto eth0"还是“DSL Connectio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PPPOE,在网络连接有个新建DSL连接,如果可以就可以,如果不可以再去网上搜各种教程。 ...

谢谢这位兄弟,就是设置DSL,然后连接DSL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原来是虚拟鸡,好吧,再补充一下,如果是安装的虚拟机直接把虚拟机软件的网卡设置成桥接模式然后保证Windows可以上网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NAT模式,其余默认   或者桥接,网卡不能选自动选实际物理网卡。

网友:
我们用的是路由器,很简单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