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我用m16做点阵屏,出了点问题向您请教

楼主(2012-11-06):
我用内部8M晶振,当要显示的字数(16X16的汉字)多时,处理速度就跟不上了,后来想改外部12M的,结果没折耗熔丝位,死机了,只能新买个M16;
我最终想显示10多个(32X32的汉字)请马老师和其他老师告诉我该选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去做这个点阵屏、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竞赛题目!
这个首先要看你的硬件电路,尤其是点阵驱动部分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你能先把你的硬件电路贴上吗?

楼主:
不好意思马老师,刚刚才给您传上来,这是1/16扫描方式,,是我自己画的,不知道国标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在市场上买了led单元板是16x32的,回来测量了一下硬件发现这个板子是1/4扫面方式。我想把led广告屏做大点,可能AVR16的工作频率和内存不够,我在市场上看到的led广告屏是用插U盘的方式换所显示的字体,我想了解下AVR16如何如识别U盘。希望马老师能给我点帮助

网友A:
建议先不要做u盘部分,还是先解决显示问题吧,感觉你想实现10个32*32的字,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32*32的汉字用取模方式的话一个汉字128字节,M16的ROM里存20来个还是可以的,跟程序共用空间,看程序有多大了。正儿八经的u盘太复杂,如果汉字很多的话可以把字库放TF卡里,M16通过SPI读取TF卡里的字库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32的汉字用取模方式的话一个汉字128字节,M16的ROM里存20来个还是可以的,跟程序共用空间,看程序有多大 ...

哥们,有关于M16读取TF卡的相关资料吗,能给我参考一下吗,我在网上看到比较大的led屏都是用arm7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不要做u盘部分,还是先解决显示问题吧,感觉你想实现10个32*32的字,还是有点难度的。 ...

8M晶振10个字静态显示还好,动态效果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