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远程控制家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06):
在下有个设想,想用手机跟家里的电器通过网络连接实现远程控制
现在就买了个以太网模块,想让它接收手机从外网(和家里的以太网模块不在同一个网段,比如手机在成都,家和模块在广州,远程控制)
发回来的信息,然后通过与以太网模块连接的MCU、单片机……发送信息,让它们控制家电
买了个WN5100,貌似实现不了……
遂前来求助……
这个设计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做系统……不跑系统来实现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行行

别那么水……

网友:
以太网模块(含MCU)跑服务端程序---因特网或手机运行客户端控制程序连接到你的以太网模块

通常IP不是固定的,使用DDNS解决

通常你还会有一个路由器阻挡外部直接访问你的以太网模块,端口映射解决

也可以用一个GPRS模块实现网络 更简单是用短信方式实现

网友B:
不跑系统什么意思...
遥控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
电源的话, 做个端口映射,买个带网口的插座,搞定...

网友C:
用OPENWRT 网上搜下,有这方面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PENWRT 网上搜下,有这方面的应用

我们不想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跑系统什么意思...
遥控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
电源的话, 做个端口映射,买个带网口的插座,搞定... ...

不跑系统就是不在MCU上装LINUX ANDROID等等系统
遥控到什么程度无所谓,只要能通信,什么程度都不是问题,除非你想得太偏了
最后一句话说的就……原帖中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