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出现的警告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

楼主(2012-11-06):
CHECK_PARAM(PARAM_I2C_SLAVEADDR_CH(OwnSlaveAddrConfigStruct->SlaveAddrChannel));

此语句为何出现警告warning:  #186-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宏定义:#define PARAM_I2C_SLAVEADDR_CH (   n )    ((n>=0) && (n<=3))

网友:
unsigned int 必然大于等于零,这个逻辑运算的前半恒真。。。。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还是没有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还是没有明白楼上的意思

意思就是你把n>=0的=删了就没警告了

楼主:
多谢楼上,删了果然没有警告了

只是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宏定义的意思,如果n的取值范围在逻辑表达式的范围,是否就为真(1)呢?
如果n=0的话,将n>=0中的=删除,那表达式是否就不成立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删了果然没有警告了

只是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宏定义的意思,如果n的取值范围在逻辑表达式的范围, ...

你需要复习c语言。。。。

网友:
无符号数是永远大于等于零的,编译器警告你 n >= 0 这样的写法是毫无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复习c语言。。。。

手上有一本谭浩强的书,看了关于带有参数的宏定义一节,说的不是很多,所以对带有参数的宏定义还不是很清楚,请您指教

网友A:
把中国人写的书扔掉是你进步的第一步。。。。

楼主:
暂时还没有能力和条件不看中国人写的书
请您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能力和条件不看中国人写的书
请您指教

不看原版可以看翻译的阿。。。。

这个警告跟参数宏没什么关系,而是告诉你这个逻辑运算对于uint类型来说是无意义的。因为uint类型是从零开始的整数,那么自然在逻辑上必然〉=0,那么&&前半部分的逻辑判断就恒为真,那么自然就是无意义的了。
所以如果要将这个宏应用于uint类型,就会出这种警告咯,如果传入的是int类型,自然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原版可以看翻译的阿。。。。

这个警告跟参数宏没什么关系,而是告诉你这个逻辑运算对于uint类型来说 ...

这个警告我已经明白了

如果n是uint型的,即默认n不可能小于0,那(n>=0)&&(n<=3) 这个逻辑表达式的前半部恒真,是否(n>=0)这句可以省略呢

另外这个宏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望您赐教

网友:
这个宏定义返回一个bool值,就是check下你给的n是不是合法的参数。。。。允许的值就是0 1 2 3
因为可能传入的不是uint类型,也可能是int类型,所以。。。。

楼主: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宏定义,通过您的指教,基本明白了这个宏定义的含义,多谢!
如果n为uint型,那么改为这样是否功能不变呢?
#define PARAM_I2C_SLAVEADDR_CH (   n )     (n<=3))

网友(2014-11-11):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把中国人写的书扔掉是你进步的第一步。。。。

厉害 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