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EP3C120/EP3C80的FPGA核心板,后续在做个底板扩.....

楼主(2012-11-06):
最近做了一个EP3C120/EP3C80的FPGA核心板,后续在做个底板扩展板,大家一起玩玩

网友:
BGA封装的?

网友:
想买一套可以吗hxl_led@163.com

网友:
楼主好样的!顺便问问是几层?

楼主:
呵呵,4层板子,现在板子刚打样回来焊接了2块,明天验证一下,下周再搞搞底板

网友:
想买一套可以吗hxl_led@163.com

现在还只有核心板哦,外挂了一个DDR2,引出了18对lvds,2对差分时钟输出,2对差分时钟输入,一组cpu总线(24根地址,16根数据,1根片选,1根读,1根写),和扩展66根IO线

网友:
IO太少了,如果有200根以上我需要

网友:
楼主 能发个原理图出来看看吗??  另外 给个价格呗!!

网友:
不知道扩展板上都有啥,能插到beaglebone上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4层板子,现在板子刚打样回来焊接了2块,明天验证一下,下周再搞搞底板 ...

省成本也不能把参考面省掉了啊

楼主:
底板正在设计中,目前想加VGA,PHY,SD卡,LCD,ps/2,WM9711,低速SFP,正在考虑要不要加一个ARM上去,大家看看还要什么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板正在设计中,目前想加VGA,PHY,SD卡,LCD,ps/2,WM9711,低速SFP,正在考虑要不要加一个ARM上去,大家 ...

能否告知低速sfp的型号??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核心板调得怎么样了,因为有个疑问,高速信号传输都是有返回路径的,一般是通过参考平面提拱,使返回路径尽可能的接近传输路径。如果返回路径形成一个大的回路会产生磁场从而对对其它信号线产生串扰。看楼主的板子采用的4层板,在DDR与FPGA之间的信号线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那么返回路径势必要绕着回去,这么多信号线应该都会相互干扰到,不知道楼主的DDR跑到了多少M。纯属交流,望LZ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核心板调得怎么样了,因为有个疑问,高速信号传输都是有返回路径的,一般是通过参考平面提拱, ...

我也觉得这种做法欠妥,干扰是其次,阻抗不连续导致的信号反射才是关键,没有参考面就意味着阻抗完全不可控。

网友:
想收藏,收藏了两块了已经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阻抗不连续问题,我觉得在高速电路中反射与串扰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要稳定都必须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板正在设计中,目前想加VGA,PHY,SD卡,LCD,ps/2,WM9711,低速SFP,正在考虑要不要加一个ARM上去,大家 ...

如果接arm的话,还真可以考虑怎么匹配beaglebone的扩展接口,自己再搞个arm也很费时间

网友:
楼主调的如何了?千兆接口、usb3.0接口也可以加上。。。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吧,期待啊。

网友:
楼主这么多天了也不上个实物图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时间调板子,附件中是做好的板子和原理图,板子还没完全焊好。
因为4层板和6层板打样价格差别很大,DDR2只是预留,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调通,
关于SFP,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serdes,打算直接接fpga的lvds,跑个2,3百M。
另外,最近上班工作较忙,只能下班回来自己瞎捣鼓,所以进展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时间调板子,附件中是做好的板子和原理图,板子还没完全焊好。
因为4层板和6层板打样价 ...

你的两条连接器尤其是J4一条地线都没有,另外一条也是偏少。

网友:
但愿LZ能调通啊

楼主:
尽量条,调不通就改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