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大功率驱动板!300W 75V,75A

楼主(2012-11-06):
用的是75N75的场效应管,全桥驱动,控制电压12V,电源可达75V,1路PWM输入,3个IO控制.试运行效果不错,电机长时间正板转无一点温升!还没加散热片!!
还可以用100NF04,可达40V,120A,哈哈,现在多大机器人都不是问题拉!

网友:
强悍哦,好像大电流的布线有些细。多宽的走线?

网友:
期待楼主进一步的分享

网友:
接线端子太累了,表示吃不了这么多电流

楼主:
板子都是1MM走线,功率走线2mm,最宽3MM,都是加上锡层!接线端子选拉一种能走大电流的!1平方MM的,理论可以过1KW.当然散热片更大些没加上!

楼主:
进一步了解可以加我群号143590947,石家庄机器人小组群

楼主:
改进版!增大功率线宽,功率线上锡,管子加散热片,控制电源从动力电源取电,即DC-DC电路!实现控制,电机共用一个电源!10针控制插口,方便控制线引出(更结实可靠)
以上板子除DC-DC部分均试验通过!效果超好......电机长时间正反转无任何温升,再试大电机,不过要找大电源!!

网友:
无自举?H桥?

网友:
75A????!!!!!我这个都不敢说走30A

楼主:
75a,75v是场效应管标称。也就是最大瞬间电流,散热好的情况下,我不是商家,只是爱好,做机器人用,我也没发taobao链接,没必要这吗激动。
       发qq群只是方便交流,咱不和专业的比,发烧友而已。

楼主:
发群号方便交流。

网友:
不懂为什么不把锡连起来,而是分段。

楼主:
是自举的,pwn最多97%分段上锡为啦散热,我的是连续上锡。

楼主:
他是为啦散热好吧,我的是连起来的。很厚的上锡。

网友:
75A这样子跑,,不是吧。跑多长时间

网友:
75A 这个板子承受不了的

楼主:
不是一直跑,电机额定功率300瓦,36v,10a左右,启动会达到几倍电流。所以要选大些。

网友:
大功率是有些要考虑的,特别是吸收等,考虑不好,电机运行会有点问题,保护就不用说了,我最初就是做矢量变频的。

网友:
这布线和散热太磕碜了,别说75A,能跑7.5A都够呛。不过300W 75V电机也够用了。

楼主:
完成,加入DCDC部分,控制部分与电机共用电源,实验拉下效果也可以!
75V75A是效应管标称值,实际使用是以300W,36V,10A的电机考虑的,运行没的问题.
下面加了个采样用的康铜.
保护电路没有加入,有考虑,用LM358采样,片机AD保护.
电流过7.5A还是可以的,大师们如果有想法可以提,我是入门,基本知识在学习中.

网友:
管子用的是75V75A的,不能代表电路性能是75V75A。
电流超过10A,铜箔电阻、接触电阻的发热效应非常厉害的。

网友:
建议LZ: 画板的时候,最好把死铜去掉

楼主:
测试拉一下!
先用小5W直流电机测试,长时间无任何变化,DC部分控制电压在电机正反转情下,无电压下降.
上70W的推杆电机,负重20KG,正反转情况下,管子无温升,长时间正反转仍无温升,DC控制电压在正转反时有0.1V的降低.
上250W电动三轮车电机,无负载,反复正反转2分钟,管子温升明显,不过手还可以摸,不是很热.DC控制部分在反复正反转时有0.4V压降.
总结:此电路在小功率电机100W左右绝对没问题,无任何温升,DC控制部分电压也仅有0.1V左右压降.

在大功率250W左右,电流约达到50A左右能坚持2分钟,在正常负载电流,即24V,10A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管子也没温升,DC控制部分会有0.4V压降.即此控制板用在300W以下机器人上是可以用的.当然其保护电路还有待完备.散热还要考虑.片子布局也要加强!抗干扰也是个问题!
下一步用250W电机负载看下运行情况!

注: 谢谢!一定接改进,不过去掉死铜是为拉防止感扰吗!我的底层,和顶层都是接的地然后敷铜.

网友:
LZ太强了,一般的家用电线直连都走不了75A

楼主:
您说对拉!上面电池上的电线就是4平方的家用电线! 老师博说1平方过2KW.
管子散热不好,可能和本身负载电流小,以后负STP100NF04,标称120A,
再是封装小,换成247封装,当然接线端子和辅铜仍需加大!

楼主:
是上继续实验换STP100NF04,标称120A,40V.
实验条件:250W,24V.10A电动三轮车减速电机,无负载,长时间正反转测试,
时间:1分钟,有温升,但不烫手
时间:5分钟,温升变化不大,手仍可以摸三极管.
以时间..7分钟实在受不了拉,振动太大,放弃测试,
结论:在250W电机条件下测试,长时大电流冲击,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必竟机器人不是一直在反复的正反转电机!

网友:
看来看去就是广告了

楼主:
PCB文件,此为第三板,已实验通过.

此为参考文献,版板方作者所有,此处转载!!!

楼主:
广告不广告咱不讨论,如果和一起研究的可以加下群,如果想听广告的请看新闻联播(前10钟)

网友(2012-12-10):
楼主看过驱动器的母线关断尖峰有多大吗?

楼主:
没有设计,估计,很大,留出来足够的电压,电流,功率余量!!
只是用有300W左右的电动轮椅电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对拉!上面电池上的电线就是4平方的家用电线! 老师博说1平方过2KW.
管子散热不好,可能和本身负载电流小, ...

这块要么是老师傅误人子弟,要么是楼主没搞清楚,什么叫1平方过2KW ,这样说是不是容易被笑话啊,还是我喜欢抠字眼?1MM 直径的铜线我也可以过2KW 没有问题,哈哈

你4平方的先我可以让你过400W 把你的线烧断!!

网友:
讨论挺激烈的呀,最近也在研究,1mm线最大过1A电流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研究一下改装成 家用计算机的 开关电源 那就太厉害了。 话说 关于导线过电的问题,最后到底看电流还是看功率呢?

楼主:
不好意思!是在220V电压下,1平方毫米铜线, 2KW,就是过,9A电流!一般家用电器负载这么算,这里引用,不好意思.非专业只能将就算拉,这种这么堆锡到底能过多少电流,没测出来,没有那么大的功率电器!

楼主(2013-03-01):
谢谢!确实是,所以我后面改进的板子没用端子,直接接6平方软铜线,用473管子,209A峰值电流,70V峰值电压,敷铜层尽量宽,上面大量堆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所以我后面改进的板子没用端子,直接接6平方软铜线,用473管子,209A峰值电流,7 ...

楼主的驱动器4081A多少钱买的?
473管子,具体型号多少呢?

网友:
楼主,你在34楼传的PCB文件和制作说明不能下载了...
可否劳烦楼主再传下?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分享!

楼主:
场效应管是irfp2907,247封装!
自已加入 DCDC部分用LM2596-adj

网友:
接线端子和走线都达不到75A。。。PCB能走10A就不错了,太细了。。。

网友:
图下面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实验室有此装备吗

楼主:
?不知道你说什吗,地下白纸,散热的是硅橡胶

网友:
这个板子8A就可以把接线端子烧融。

楼主(2013-03-31):
不好意思,这板没用接线端子,直接4平方软线

网友:
一平方铜线6A电流相对安全些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2013-05-31):
呵呵,楼主这板子持续7.5A都悬

网友(2013-10-23):
有点不严谨哈

网友(2014-02-13):
控制舵机吗?

楼主:
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不是舵机。

网友(2014-03-27):
马克一下

网友:
马克,最近也在研究载重电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