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MK电调0.01Ω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2-11-06):
我在DIY电机电调。参考德国MK的电调
现在电机调速功能已经初步实现,现准备画pcb版。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在功率地上,会有一些噪声(以数字地为基准)。但是,电流检测是通过一个小电阻上的电压得到的,也就是说功率级的电流流经0.01Ω的电阻流向电源负极,会产生一个大概0.1v左右的电压,通过单片机AD采样获取电流值,但是这个电压信号直接被功率地的噪声淹没了,功率地相对于数字地的噪声电压能达到2伏左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2-12-07):
进AD前过一级滤波

网友:
0.1v很高了而且是电流信号不是电压信号

网友A:
难道商品电调真的不可以,我用的是普通的 天行者 40A 在低转速时 几个姿态都可以调整,高转速结果四轴就左突右跳的,我把 姿态控制关闭了也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商品电调真的不可以,我用的是普通的 天行者 40A 在低转速时 几个姿态都可以调整,高转速结果四轴就左 ...

不可以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商用的非 IIC 的电调四轴很难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