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辅助电源部分工作不稳定,有没有简单处理办法?

楼主(2012-11-06):
标题是我对问题的估计,实际可能不是这样
航嘉BS-3600,中等负载下,工作了4万多小时
现在有如下现象
1.开机蜂鸣器响起后一直正常工作,估计主电源部分没问题。
2.通常上电后按下机箱上开机键无任何反应,要反复多按才能触发电源启动。
3.主电源启动至听到开机蜂鸣器响的过程中出现反复启动,掉电,启动,掉电循环。
4.这一循环过程中按下机箱上重启键,会出现电源彻底掉电(机箱上电源灯熄灭)再重启,而不是直接重启。
5.每次冷开机都出现这个问题,但该问题持续几分钟后就顺利上电启动。

我能不能在ATX的+5VSB和GND上并一个5V,通过外部电源替代辅助电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排除下机箱上开机键的问题。

楼主:
谢谢2楼
倘若机箱上的开关键一切正常
又应如何排除?
手头上也没有第二个ATX电源可以替换

网友A:
拆开把电解全换了。

网友:
直接短路电源的绿线和黑线试试,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我的台机就是刚通电经常不复位,需要手动按一下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电解全换了。

是的,有条件的话应该把能换的电解电容都给换了,没那么多电容就把小一点的全换了,可能是芯片供电的VCC电容容量不足,导致供电不稳而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