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大功率!!!超高亮度!!!LED灯!!!

楼主(2012-11-07):
    本人从淘宝网上,邮购了6颗功率为10W的白色LED灯珠。用了半导体制冷片上的散热器和风机,制作了这个大功率,超高亮度,LED灯。总功率可达60W。亮度很高,可以与1KW的碘钨灯相媲美了。整机电流大概在7~8A左右。电压,12V。
    鼓捣了大半天的时间。主要是钻孔比较麻烦。孔钻好后,就开始攻丝,攻丝的过程中,结果竟然有两个丝攻断了,费了好大得劲,才修复好。呵呵,不多说了,最后东西终于做好了。还是很开心的。下面上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A:
断丝锥最蛋疼,攻铝的时候丝锥断在里面,根本取不出来,整个就废了。

另外楼主图片挂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对如此强大的光源表示敬意。
这种LED老化速度如何?会不会很快光衰?

网友:
好像是电压驱动,容易杯具啊

网友:
直接并起来的?发调光部分来看下

网友B:
强人哦。有没有波长为365nm的紫外led大功率灯哦,用来固化uv胶就爽了。市场上一个发光头就要2k,加上控制器要二万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丝锥最蛋疼,攻铝的时候丝锥断在里面,根本取不出来,整个就废了。

另外楼主图片挂了。 ...

丝攻断了貌似能取。可能楼主用的丝攻太细了

网友D:
额定功率60W,楼主上到80W,看这个亮度能维持多久

网友E:
活不错,最好给每个灯单独串个小电阻均流

楼上的头像好邪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丝攻断了貌似能取。可能楼主用的丝攻太细了

3mm的,攻丝没经验,断了好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m的,攻丝没经验,断了好几只。

那就悬了。上周周末刚在家和单位讨论过断丝攻取出的方法。不过你这么细的就很难办了。要看手艺咯

网友:
同样对怎么驱动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定功率60W,楼主上到80W,看这个亮度能维持多久

估计说的是输入功率吧,超额工作寿命是个问题,温度一高,光衰特别快。

网友:
高亮高发热。冬天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人哦。有没有波长为365nm的紫外led大功率灯哦,用来固化uv胶就爽了。市场上一个发光头就要2k,加上控制器 ...

用冷阴极的紫外线杀菌灯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
LED最好恒流驱动,恒压驱动易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mm的,攻丝没经验,断了好几只。

攻丝要用攻丝油,进半圈退一圈,吃力太紧了不要强行攻,取出丝锥,吹出铝屑。
取出小丝锥建议用电火花穿孔机打掉,速度很快。设备很简单,可以自制。这里24uF要用油浸电容,以前的阿莫淘金有售。

网友:
LED多少钱一枚?  有通电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活不错,最好给每个灯单独串个小电阻均流

楼上的头像好邪恶

我怎么没看出来邪恶?
几根草在动,话说我开始想往邪恶里看,但是看不出是什么邪恶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攻丝要用攻丝油,进半圈退一圈,吃力太紧了不要强行攻,取出丝锥,吹出铝屑。
取出小丝锥建议用电火花穿 ...

为什么用400V的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活不错,最好给每个灯单独串个小电阻均流

楼上的头像好邪恶

怎么邪恶法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网友:
cob 封装的 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用400V的电容?

我在那个帖里没说清楚,这里要用油浸电容,一般都是高耐压的,如以前淘金的24uF/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那个帖里没说清楚,这里要用油浸电容,一般都是高耐压的,如以前淘金的24uF/400v。 ...

这里会产生振荡,导致电容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邪恶法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晕,回复的时候没注意被抢楼了

是9楼头像

网友:
现在路上到处都是挂的类似的东西,平时不怎么亮,
有车过的时候就暴亮一下,不知这玩意是多少瓦的。

网友:
9楼头像好邪恶

网友:
我已经丢荒了一个20W的LED,一个60W的LED矩阵。一个35W的氙气灯,都是为了DIY投影机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强人哦。有没有波长为365nm的紫外led大功率灯哦,用来固化uv胶就爽了。市场上一个发光头就要2k,加上控制器 ...

多大功率的,这个波长的常常用

网友:
很强大啊,不知道点亮后亮度如何?求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攻丝要用攻丝油,进半圈退一圈,吃力太紧了不要强行攻,取出丝锥,吹出铝屑。
取出小丝锥建议用电火花穿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膜拜9楼!

网友:
有没有点亮的图 上一个

网友:
不知道用在哪里,注意那可恶的风扇噪音,特别是在安静的晚上

楼主:
应广大坛友的呼吁,现上传它亮的时候的照片,以及限流(调光)部分的照片。另外,本LED灯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驱动,等有时间了,再给它弄个驱动。目前,只是用一块12V的蓄电池来驱动它。限流电阻是,100W   2Ω的电阻器,用它来调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多大功率的,这个波长的常常用

光功率要3000w每1平方历米,如果能聚到光斑直经5mm就更好。这样光斑功率会更高。

网友:
时间要短,在2秒内能固化才有效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光功率要3000w每1平方历米,如果能聚到光斑直经5mm就更好。这样光斑功率会更高。 ...

这么猛?没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么猛?没做过……

3000mw
呵呵,说错了

网友:
没看到“灯火通明”的感觉!

网友:
肉眼觉得够亮了,相机角度不对是拍不出那效果的。楼主怎么没加个壳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3000mw
呵呵,说错了

呵呵,吓死我了,一身冷汗

网友:
9楼头像有亮点啊

网友:
楼主 DIY 得真不错,目前的 LED 功率是越做越大了,三四年前我们公司附近的路灯都换成了高功率的 LED 路灯,就我估计这些路灯都是上百瓦的,晚上这马路上被这些 LED 路灯照得爆亮的.

网友:
强烈建议使用恒流驱动

网友:
应该是要做恒流的。。。   。现在改还来得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吓死我了,一身冷汗

不好意思啦。有没有兴趣嘛。
前些日子展会上看到过,一个控制器带4只光头,要价要1万,比进口的是便宜些,但烘干时间上有所延迟,不过生产上还是能接受的。
个人感觉,控制器就产生恒压恒流及导通时间,发光管透过透镜出来的,有一定的聚焦功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强人哦。有没有波长为365nm的紫外led大功率灯哦,用来固化uv胶就爽了。市场上一个发光头就要2k,加上控制器 ...

日亚有,400多一颗,300mw光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日亚有,400多一颗,300mw光功率。

有没有兴趣搞一个嘛
要不线下联系?

网友:
强人啊,这个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