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如何实现串行接收8位数据转换为16位,下面这样是否....

楼主(2012-11-07):
verilog如何实现串行接收8位数据转换为16位, 总是逃脱不了在一个时钟周期啊?
reg [31:0]data;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uart_data_com)
     if(Quart_data_com)
           begin
              data<=data<<4'd8;
               data <=uart_data_com
          end
这样不行吧,如何实现新接收的数据在data的最低8位,然后 原来的数据顺序左移?

网友A:
data <= {data[23:0],uart_data_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一个时钟周期内可以  正确完成此操作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时钟周期内可以  正确完成此操作吗 ?

你的程序寫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寫錯了

左移啊!错了么?

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时钟周期内可以  正确完成此操作吗 ?

可以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顺序操作的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寫錯了

看错了  我以为你在回复我呢

网友:
你这个事非阻塞的吧,弄个阻塞的试试

网友:
做一个二分频,然后拼位宽

网友:
module bit8tobit16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7 :0] dat_in ,
        output reg  [15:0] dat_out,
    output             vld_out
);
reg       div2_reg;
reg [7:0] dat_reg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div2_reg <= 1'd0;
        else
                div2_reg <= ~div2_reg;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dat_reg <= 8'd0;
        else
                dat_reg <= dat_in;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dat_out <= 16'd0;
        else
                dat_out <= {dat_reg,dat_in};
end
assign vld_out = div_2reg;
endmodule

楼主:
按着fxyzhqr坛友的建议,
我用 阻塞了,效果还好,然后直接解析

网友:
加个fifo不行么

楼主:
理论应该可以,可能我哪里没弄好,
现在省事了,直接去了fifo,直接解析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