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的一个管脚输出脉冲时,高电平只有500mv?

楼主(2012-11-07):
cyclone iv的一个管脚输出脉冲时,高电平只有500mv?该管脚设置是3.3V lvttl输出,是不是该管脚被烧掉了?

网友:
1、用signaltap观察
2、换到其他引脚试试看

楼主:
换到另外一个引脚,电压是正常的3.3V,可能管脚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到另外一个引脚,电压是正常的3.3V,可能管脚烧掉了

換 quartus ii 版本就知道了

网友:
还跟版本有关系啊  这么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