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MEGA48对EEPROM写数据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2-11-07):
对EEPROM写四个字节的数据时,只有第一个字节写进去了,其他都没写进去,仿真单步调试时四个字节都可以写进去,全速运行就只有一个字节写进去了,不明白什么原因,我的写函数如下:

void EEPROM_writeword(unsigned char uiaddress,unsigned char uidata)
{
        while( (EECR & 0x02) == 1 );

        EEARL = uiaddress;
        EEDR = uidata;

        EECR |= 0x04;
        EECR |= 0x02;
}

/*********************************************************************************
* 函数名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Data,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SatatIntByte)
* 描  述 : 向EEPROM中写入数据(写入本系统中所有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
* 输  入 : *Data:需要写入数据的指针  Length:需要写入数据的长度(1字节长度为1)
            SatatIntByte:写入数据地址的偏移量(不包括总偏移量,1为偏移1个字节,即一个字节的长度)
* 输  出 : None
* 返回值 : None
* 调  用 :
* 其  它 : None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Length,unsigned char SatatIntByte)
{
        cli();
        unsigned char address;

        for(address = SatatIntByte;address < (SatatIntByte+Length);address++)
        {
                EEPROM_writeword(address,*(Data+(address-SatatIntByte)));
        }

        sei();
}

网友A:
看你的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
如果用gcc的话建议你直接 #include <avr/eepro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
如果用gcc的话建议你直接 #include

我用的是STUDIO4.18

网友A:
avrstudio+winavr的话,可以用avr/eeprom.h
然后直接调用eeprom_readbyte()和eeprom_writebyte()就可以了,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studio+winavr的话,可以用avr/eeprom.h
然后直接调用eeprom_readbyte()和eeprom_writebyte()就可以了, ...

那个应该是可以,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CLI();
    EECR|=4;
    EECR|=2;
    SEI();
这样试下

网友:
中断给打断了吧

网友B:
刚没仔细看。好像中断在写之前都是关了的。看起来好像没问题。应该是延时问题吧。加点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没仔细看。好像中断在写之前都是关了的。看起来好像没问题。应该是延时问题吧。加点延时。 ...

延时也加了,改成这样试了下还是不行;
           cli();
        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int timer,i;

        for(address = SatatIntByte;address < (SatatIntByte+Length);address++)
        {
                EEPROM_writeword(address,*(Data+(address-SatatIntByte)));
                timer = 60000;
                while(timer--)
                {
                        i=1000;
                        while(i--)
                        {}
                }
        }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程序写错了, while( (EECR & 0x02) == 1 );
这个判断语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