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参数”大家理论上按啥计算的?

楼主(2012-11-07):
我最后定了采用ICE2A0565来设计开关电源,现在芯片的外围基本搞清楚了,不知道变压器怎么设计?然后怎么调试的,谢谢!

楼主:
这个这么复杂,顶起呢

楼主:
这个确实比较复杂,看了很多资料,有n种弄法,不知哪种是正确的,大侠们不出来露一下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比较复杂,看了很多资料,有n种弄法,不知哪种是正确的,大侠们不出来露一下声 ...

你的要求呢?一般的都差不多,实际还要做调整的

网友:
先按照临界模式计算
然后绕组的参数弄大一些
再反推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呢?一般的都差不多,实际还要做调整的

输入电压市电220V,输出电压V=12V,电流I=1A,即输出功率P=12W,效率做到76%;

控制芯片选用ICE2A0565,其主要参数:VDS=650V(耐压),FOSC=100Khz(固定开关频率),最大占空比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