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做12V to 5V电源,输出500mA就行,TPS54331怎么样?

楼主(2012-11-07):
如题

这个需要给16位的AD供电,纹波要求比较高,尽量在10mV以内。

有没有人用过的?

能说说它的性能怎么样嘛?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是拓扑决定的,不是换个IC就能有明显改善的。millwood0昨天说过,你要求的场合,线性稳压器是不二的选择,非要用DCDC,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

网友:
这个片子不错 纹波可以做到10mv以下 噪声需要花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是拓扑决定的,不是换个IC就能有明显改善的。millwood0昨天说过,你要求的场合,线性稳压器 ...

谢了!

网友:
用线性的吧。高效和低噪不能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是拓扑决定的,不是换个IC就能有明显改善的。millwood0昨天说过,你要求的场合,线性稳压器 ...

你好,12V 转 5V,对于5V,一方面给LM1117-3.3,供电给16位AD,另一方面给一运放供电(单电源),准备用线性稳压做;
但是现在还需要一个-12V,给另外一路运放供电(双电源正负12V),对于12V转 --12V,用开关稳压器还是用线性稳压器,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12V 转 5V,对于5V,一方面给LM1117-3.3,供电给16位AD,另一方面给一运放供电(单电源),准备用 ...

线性是没有办法产生负电压的,如果你的模拟信号没有低于低电平的情况,那就采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增加一个直流偏置即可,否则还得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负压可以用电荷泵,纹波比较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可以用电荷泵,纹波比较容易控制。

大部分只是 -5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部分只是 -5V左右

最常见的ICL7660A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ICL7660A就是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是没有办法产生负电压的,如果你的模拟信号没有低于低电平的情况,那就采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增加一 ...

MC33269用过没?这个片子做线性稳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是没有办法产生负电压的,如果你的模拟信号没有低于低电平的情况,那就采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增加一 ...

请问一下 : 运放采用单电源跟双电源两种情况,他的偏置电压怎么取?单电源1/2 vcc ,双电源 对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33269用过没?这个片子做线性稳压怎么样?

线性稳压的话应该大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的话应该大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