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帖,请各位前辈大神指教

楼主(2012-11-07):
   问题1描述:具体作用是用来控制红绿灯倒计时的,一台控制器,一块控制板,控制器有红黄绿三个信号,其中一个信号进来到控制板以后首先是对信号进行检测,三种颜色的检测脚分别是绿色P2.2,黄色P3.5,红色P2.1,前辈指导说因为进来的是方波信号,用0,1检测无法检测进来的信号,让我定100ms,计数信号高电平的次数,若大于20次则判断接收到信号。现在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对这方波信号进行计数判断有没有大于20次?计数器引脚已经被作为IO口使用了。
  问题2描述:在信号检测到的情况下,比如说一旦检测到绿色的信号了,直到绿色信号停止,单片机怎样才能记住这段信号的时间(相当于前一段周期学习住),并在下一个周期显示时间并开始倒计时(比如控制器给的绿色信号是50秒,然后下个周期绿色从50秒开始倒计时)。
  问题可能描述的不是很详细,还请各位见谅,多谢各位大虾帮助了!

网友A:
定时器+计数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计数器(变量)

你好,能说的详细点么?

楼主:
有没有人呀~~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简单的说就是,如何用一个普通IO引脚在一段时间内(100ms)去检测方波高电平的次数

网友:
不就是频率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