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ega16外部中断1出问题了

楼主(2012-11-07):
我在外中断0中,使能GICR|=0x80;//外部中断1使能
是不是不能这样做,或者要注意什么被遗漏了

程序思路:当外部信号0下降沿到来后触发外部中断0。中断0服务程序中,使能3ms超时定时器(监控外部信号1是否超时),同时使能外部中断1当外部信号1上升沿到来后触发。实际信号:外部信号0下降沿到来后,大概过1.8ms,出现外部信号1的上升沿,这个时间很稳定。
  调试程序时通过标志位观察当外部信号0刚到来延时几6us,标志位就翻转了,按理说应该在中断1中经过至少1.8ms才翻转!
中断0,和中断1都单独测试过没有问题

#pragma vector=INT0_vect //外部中断0 下降沿中断 接外部信号0
__interrupt void INT0_fun(void)
{
  GICR &=0xbf;//关闭外部中断0使能
  TCNT0=256-94;//3ms 定时
  TIMSK |=0x01;//使能定时器0中断
  TCCR0=0x04;//定时器0时钟 clksys/256 (clksys=8M) 同时启动定时器0
  GICR|=0x80;//外部中断1使能
}

#pragma vector=INT1_vect //外部中断1上升沿中断  接外部信号1
__interrupt void INT1_fun(void)
{
  if(!ovr_3ms)
  {
    NEG_BIT(PORTB,0);//调试观察
    TCCR0=0x00;//关闭定时器0
    GICR &=0x7f;//关闭外部中断1
      }
  else
  {
    TCCR0=0x00;//关闭定时器0
    GICR &=0x7f;//关闭外部中断1
  }
}

主程序:
SREG  &=0x7f;//关全局中断使能
MCUCR |=0x02;//设置INT0下降沿中断 LCD com笔段
MCUCR |=0x0c;//设置INT1上升沿中断 LCD s5笔段
SREG  |=0x80;//打开全局中断使能
。。。
。。。
GICR|=0x40;//外部中断0使能

楼主:
简单的说:
就是先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在INT0中断服务程序中,使能INT1上升沿中断-----等待INT1上升沿到来

问题是:
INT1被使能后过了几微妙就触发了,而直接信号的上升沿还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记得以前51也是这么用的,mega16能不能这样用外接中断?

网友:
使能INT1之前,先把INT1中断标志位手工清零试试。

楼主:
  楼上的前辈,一语中的啊!就这一条GIFR |=0x80;就把郁闷了2天的问题搞定了,太感谢了!你曾经遇见过这现象吗?

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上要隔1.2ms上升沿才会到,并且波形很干净没有干扰,这么会外中断1一使能,就置中断标志位了呢,第一次碰到这情况!会不会是mega16的一BUG?

网友:
不是M16的BUG,是手册里说的。可参考马潮老师的书看看,使用中断前一般都要将中断标志位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