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进行位移解算

楼主(2012-11-07):
将加速度计数据变换到观测坐标系下两次积分求位移,是这个思路么?
速度漂移如何解决?我用气压计修正加速度计中点以及速度,但是效果一直调不出来,请问用什么算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简单易行,精度10cm就可以,限于硬件最好不使用卡尔曼滤波

网友A:
你是用气压计算垂直速度吗,这个不可靠吧,受地域,温度影响很大!
建议用超声波测距,这个精度在1c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气压计算垂直速度吗,这个不可靠吧,受地域,温度影响很大!
建议用超声波测距,这个精度在1cm以上 ...

我用在别的项目上,需要装到壳子里,超声波限制太多

网友B:
这个根本行不通的,无法解算出位移,有gps还好,不过精度达不到。只有外加辅助设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行不通的,无法解算出位移,有gps还好,不过精度达不到。只有外加辅助设别了 ...

我说的不清楚,我只需要检测竖直方向的位移,这个也不行吗,为什么不行

网友B:
竖直方向超声波不久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竖直方向超声波不久可以吗

超声波量程太小,而且不能放到盒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