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步进电机的问题,百度了很久也没搞明白

楼主(2012-11-07):
现在的想法是用51单片机来驱动三相步进电机,淘宝看了下三相步进电机都很贵
而且百度也没找到实际上可行的用51单片机驱动的文章,百度到了一篇PLC做的三相步进电机的文章http://wenku.baidu.com/view/69d6be55ad02de80d4d840a4.html

难道三相步进电机用51单片机驱动很不合适?
PLC驱动三相步进电机有什么优势?

这是同学的毕业设计,请教下各位大神。谢谢

详细要求如下:

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设计

设计说明:

步进电机主要由转子和定子组成,定子上绕制了A、B、C三相线圈。当三相定子绕组轮流接通驱动脉冲时,产生磁场吸引转子转动,每次转动的角度称为步距。根据三相绕组所加脉冲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步距,其中三相三拍方式的步距为3°,三相六拍方式为1.5°。根据不同的信号频率形成不同的转速。由三相脉冲加入的不同相序形成正转或反转。步进电机几个工作方式和对应的

设计要求:

1、基本部分

(1) 自制稳压电源。

(2) 控制器能够驱动步进电机以三相三拍方式(步距3°)正向运转。

(3) 步进电机运行步数能够预置,每转一步自动减1,直到减到零,此时步进电机应能停止运转。

(4) 绕组驱动电流不低于0.1安培。(实验时可先用等值电阻替代绕组。)

(5) 要求性能可靠、操作简便。

2、发挥部分

(1) 步进电机还可以按三相六拍方式(步距1.5°)工作。

(2) 步进电机还可以反向运转。

(3) 绕组驱动电流能够达到0.2安培。

(4) 为步进电机设计合理的加速运行曲线。

(5) 其它。

可能用到的芯片:NE555,74HC90,74LS48,74HC164

网友A:
不懂,还是顶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还是顶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