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78M15发热问题

楼主(2012-11-07):
各位,由于曾经烧掉一块78系列的芯片,所以这次多了个心眼。想问问各位,我从电压、电流积得出自己的78M15芯片的功率约为0.8W,贴片的,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因为对W数和温度之间没什么经验,希望各位给点意见。0.8W对于贴片的78芯片可不可以接受。 谢谢

网友A:
78M15支持的电流为0.5A,15V*0.5=7.5w,看起来你算得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注意你的输入电压,输出输出的电流是一致的,内外电压差值乘以电流全部用来发热了,就算是短路,78系列的IC会做限流处理。制约78系列三端稳压器使用的主要是发热,请检查日常使用时该芯片的温度,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差距太大,可能会导致该芯片严重发热,进而被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M15支持的电流为0.5A,15V*0.5=7.5w,看起来你算得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注意你的输入电压,输出输出的电 ...

15V*0.5=7.5w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8M15支持的电流为0.5A,15V*0.5=7.5w,看起来你算得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注意你的输入电压,输出输出的电 ...

应该是压差*0.5吧。

0.8W的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我用的两级降压,24-->12,12-->5,60mA的电流吧,用的是LM317,to-220的封装,加了散热片都有些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0.5=7.5w怎么来的?

7.5w是用户器件的最大功率……这个7.5不是热损耗的功率……

网友:
最近用LD1117低压差稳压器,很爽!发热量小!

网友:
LD1117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压差*0.5吧。

0.8W的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我用的两级降压,24-->12,12-->5,60mA的电流吧,用的是L ...

压差太大了……
78系列压差在2V左右效率最好,小于2v可能无法提供指定的电压,大于2V发热会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差太大了……
78系列压差在2V左右效率最好,小于2v可能无法提供指定的电压,大于2V发热会严重 ...

线形稳压,耗散功率=压差×电流。

小电流下,10V压差也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