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两个wire变量之间能否互相切换?

楼主(2012-11-07):
两个module分别产生不同的数据,出来两个wire 变量[16:0] rdf_dout ,[16:0] uart_q ,
想通过一个标志line_change_flg来 控制将数据输出到tx_data ,
下面这样觉得有问题
always @(posedge clk_25m)
                if(line_change_flg)//sdram
                                tx_data <= rdf_dout;
                else                //fifo
                                tx_data <= uart_q;

如何实现?

网友A:
你先學會這樣的應用
assign   tx_data =line_change_flg? ................:................;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學會這樣的應用
assign   tx_data =line_change_flg? ................:......... ...

请教一下,这两种方式出来的逻辑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两种方式出来的逻辑有区别吗?

你先了解何謂同步?何謂異步?慢慢就知道同步與異步有何區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學會這樣的應用
assign   tx_data =line_change_flg? ................:......... ...

不明白什么意思,好像说的不是一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