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字磁通计

楼主(2012-11-07):
目前在diy数字式的磁通计,初步计划采用电磁感应原理,即亥姆赫兹线圈作为传感器,16位AD,ti Cotex M3的MCU(因为有周立功的这款开发板),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建议?

网友:
顶楼主,等楼主完成后等待开源

网友:
是高斯计么?

网友:
老实说这东西非常简单,初始电路你加个调零就行了,或者用DA输出,可以做成自动的,或者用电阻分压,随便搞的。我们这就是做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