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支持连续读取多个字节吗?

楼主(2012-11-07):
能够使用I2C的多字节连读能读取MPU6050吗?为了节约时间。

网友A:
支持哦,datasheet里面有的

网友B:
支持,我就是直接用DMA连续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我就是直接用DMA连续读的

您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哦,datasheet里面有的

没发现哦。。哪一页?或者给个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page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呐

STM32F103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page

咦,这是I2C连读时序。找不到怎么连读寄存器,是不是连读时寄存器指针自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C8T6

听说STM32木有I2C接口貌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STM32木有I2C接口貌似。。

楼主看DATASHEET不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DATASHEET不仔细啊

我根本就没用过,我只是听人家说的,没有i2c和e2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这是I2C连读时序。找不到怎么连读寄存器,是不是连读时寄存器指针自动加? ...

是自动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根本就没用过,我只是听人家说的,没有i2c和e2p.

要相信官方的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C8T6

主控芯片用DMA读I2C,配置麻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用DMA读I2C,配置麻烦吗

不是很麻烦,注意把I2C中断优先级和I2C DMA优先级搞成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麻烦,注意把I2C中断优先级和I2C DMA优先级搞成最高

优先级最高?
你的优先级分组用的哪一个?group_0?

网友C(2012-12-23):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加的

hi,我这里单次读写IIC已经行了,但是多次却不行,麻烦给看看,谢谢指点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ADW);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CK///这个ack在单次读写时测试合格
  I2C_SendByte(RA);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CK///这个ack在单次读写时测试合格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ADW+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ACK///这个ack在单次读写时测试合格
  for(index=0;index<14;index++)
  {
    pagedata[index] = I2C_RecvByte();
    I2C_SendACK(0); ///这个函数的定义在下面
  }
  pagedata[index] = I2C_RecvByte();
  I2C_SendACK(1);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char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i,我这里单次读写IIC已经行了,但是多次却不行,麻烦给看看,谢谢指点
I2C_Start();                   ...

改为index<13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改为index

好像是没有用,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没有用,不过,还是谢谢

连续读14个其中每个读完应答,最后一个要非应答

网友D:
ADW是不是0X3B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W是不是0X3B

多谢哥们,我的程序循环中是非应答的,但是循环完了之后我给了应答信号
其次我的板子AD0接地,应该是0,通过手册看是0x68,
如果写0x68的话,在IIC地址读回的函数中就会出现地址错误的现象
通过我的实验,发现,只有在这个数的 时候,回来的是0,别的都是1

网友(2014-10-03):
你是用的DMA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我就是直接用DMA连续读的

你好,我原来mpu6050是读寄存器的值,现在我想通过fifo连续读,可以像用iic读寄存器那样读fifo吗?还是读fifo只能用DM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