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 ii 的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11-07):
最近在研究ucos ii,看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些问题,希望能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1.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第二版第305页(3)看到有如下语句:
if(OSIntNesting == 1)
{
    OSTCBCur->OSTCBStkPtr = Stack Pointer;
}
注释说是2.51版本中新加上去的,为的是在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保存即将被挂起的任务的堆栈指针,使移植与编译器更加无关,可是我在网上找的例程是2.86版本的,发现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根本没有这两句程序啊,那么这两行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在2.51片本中加上去,后来版本中又去掉了?还有,为什么只在OSIntNesting为1的时候才保存堆栈指针?

2.新的版本中加入了os_tmr.c文件,其中的函数是用来产生定时,我有一事不明,既然用系统延时函数已经可以实现任务的周期执行了,那么还需要这个软件定时器有什么用呢?它是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

网友:
只在OSIntNesting为1的时候才保存堆栈指针.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因为进入中断已经把寄存器和断点地址保存都自动保存好了,所以我们只需要保存好栈顶指针,另一方面,只在第一次进入中断才保存是因为只有第一层中断返回才会执行任务切换,嵌套的中断返回不会调度的,只会回去上一层中断.

网友:
你想一下,如果不保存的话,在第一层中断退出执行OSIntCtxSw()切换任务,如果没更高优先级就绪还能回去,如果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需要调度的话,那么被中断的任务堆栈指针没有被保存,下次再调度它的时候就崩溃了.

网友A:
你说的那句代码没有,那是跟版本没有关系,而是跟处理器有关系,那本书是针对51单片机写的吧,而高版本的UCOS2移植到STM32的例子很多,在STM32中因为有PendSV中断服务,所以第一层中断退出是通过触发系统服务来进行任务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句代码没有,那是跟版本没有关系,而是跟处理器有关系,那本书是针对51单片机写的吧,而高版本的UCOS2 ...

嗯,谢谢fshung,关于为什么只在第一层时保存我已经懂了,可是我看的那本书不是针对51的,就是ucos ii作者写的那本,由邵贝贝教授翻译过来的,里面是这么写的,关于这个,我还是不太理解,麻烦再说明白一些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呢?那个软件定时器也是利用的系统时钟节拍来定时的,它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为什么有了OSTimeDly和OSTimeDlyHMSM后还要再弄个软件定时器出来呢?

网友:
以前看过,现在都忘了,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A:
os_tmr.c,你看下它的源码就知道了.简单地说它是用来实现时间片轮转的,把不同定时周期的任务分组,软件定时器到了就执行同一个组相同定时周期的任务.它是通过回调函数实现的,所以这些任务不需要像创建一个任务那样消耗系统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_tmr.c,你看下它的源码就知道了.简单地说它是用来实现时间片轮转的,把不同定时周期的任务分组,软件定时器 ...

我还是没能理解,暂时决定先不用了吧,等把整个ucos ii弄完了再回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