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IO管脚容易烧坏

楼主(2012-11-07):
Cyclone iv IO管脚容易烧坏,在硬件上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有效避免?或者软件上有何措施可以采取?

请赐教。板子坏得比较多,都是换了FPGA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看腿猜鸟

网友:
你的外围电路有问题,需要修改,如果你不把外围攻电路图贴出来,没人能帮助你

网友:
是你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
坏的IO口外围电路是直接TFT液晶显示屏,RGB+SPI接口。中间没有端接电阻什么的,直连的。很大可能是静电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參考

这个我明天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天试下。

建議換一個 10以上的版本的 Quartus II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換一個 10以上的版本的 Quartus II 試試看

我现在用的是QT II 11.1的.

网友:
敏感 IO 还是串电阻吧

网友B:
直接TFT液晶显示屏,
直驱?电流够? 还是 含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TFT液晶显示屏,
直驱?电流够? 还是 含驱动芯片?

屏自带驱动芯片,FPGA只是由SPI初始化驱动芯片,再送行场信号及二十四位的色彩信号过去。

网友:
别热插拔